FX3U三菱编的伺服正反转,反转特别慢

楼主(2019-03-03):
用的汇川IS500的伺服加电机,PLC是FX3U。
自己瞎编了一个正反转,正转感觉速度快的,反转怎么很慢很慢,设置里面改的脉冲加方向,电机是空载。
我在设置里面把正转方向改成顺时针了,逆时针就慢;设置里面把正转改成逆时针了,顺时针就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伺服里面的设置有没有确认?
程序看不出!

网友B:
程序没看出问题,伺服设定是脉冲+方向控制方式吗?跟PLC是否匹配?

楼主:
我在里面加了一个回归指令DZRN,就能反转了,也搞不明白原因

网友C:
把整个程序清除,单独写一条反转指令执行试下是否正常。

网友D(2020-06-13):
你好,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是正转没问题,反转就很慢,像卡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