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程序

楼主(2019-03-03):
请教各位老师 这是我用来取变量小数点后第一位数值的一行代码 为什么#3和#4输出值会不一样呢?

网友A:
这个看你的算式好像没问题.
00004对应是不是不对?或者在哪里又改变了?

网友B:
#4应该在其他地方使用并赋值了,检查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