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3):
plc是fx3u的,监控梯形图启动指令发出去了,但10GM模块就是没反应,点动也一样。plc和10GM模块都换过。

网友A:
先看程序执行时,模块上的脉冲灯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程序执行时,模块上的脉冲灯亮不亮。
谢谢版主,已经解决了,是外部的一个x点短连引起的模块的停止输入m9002接通,从而启动不了,把该x点屏蔽掉就可以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