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3):
同事早上提个建议,说测量电机电枢电流,想用一个分流器,接两个电流表,可行吗这建议。
大家给讨论一下。

网友A:
两个电流表串联起来使用是可以的

网友B:
都是75MV的得并联吧  串联不行的

网友C:
分流器的内阻很小,但接两块表,还是要试一下,看看影响有多大?最好还是各是个嘛的好。

网友D:
影响测量值

网友E:
没必要吧,除非你的是数字表,内阻很大

网友F:
楼主是测量直流电流吗?
并联相当于分流,也就是并联电路中的干路电流(或说总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

网友G:
我感觉会不会显示实际电流的一半呀。

网友H:
分流器上取得的好像是电压;
接两电流表测量值是否仍准确,应当先试验观察一下。

网友I:
可以,分流器出来的是电压,二只直流电流表并联就是二只毫伏表并联。我们电路和中就是一只直流电流表与一组电流变送器并联。当检验直流电流表时就是将电流表与标准表并联检验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试试看

网友C:
对,试一下。先接一只电流表看示值,再并联一只表,看于单只表市值的变化。认为可以接受就用,不能接受就别用。其实分流器也不是多贵的位元件,两只表各用各的,不是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