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3):
相对运动的时候怎么实现暂停功能? 比如相对定位10000个脉冲,走到一半的时候按下停止键,再启动的话就会走完剩下的5000个脉冲,而不是再走10000个,是相对定位的时候

网友A:
脉冲定位这么做,中途停止?那就得返回原点重新计算位置了。绝对编码器可以。就是停电再上电也能记住位置的。

网友B:
应该可以用外部中断。
中断里先停止发射脉冲然后再获取已发射脉冲。
最后重启再发射剩余的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C:
程序中以脉冲数走完为终止条件

网友D:
用绝对定位指令做,这个定位是以原点为参考。

网友E:
个人觉得应该暂停后重启应该重头开始会更加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单个方向的定位,用绝对定位很麻烦,定位位置越来越大

网友F:
用绝对指令,用相对指令实现这个功能有点简单问题复杂化,方法是有的

网友G:
把需要走的脉冲减去已走的,再次启动时用这个差作为定位位置

网友H:
用跳转指令,PLC不扫描这段程序了,不就实现了暂停功能?

网友I:
本体不好做,除了计算没啥,SSC可以做有这个功能而且不用麻烦

网友A:
哦?是已知道全行程长度的脉冲数了?中途停车,再启动?那就是做减法了。不过这样做会不会出现累计误差?如何消除累计误差是个问题?

定总脉冲数,中间任意脉冲数时停止,继续行走累计做减法计算就行了。

网友J:
走相对的话,路途中暂停会产生误差对结构和精度要求高,如果要求不高那建议用减法做,要求高的话我感觉你这种方式不可取

楼主: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FX5U有特殊寄存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我仔细研究了下手册,找到的!烦请各位认真看手册,不要想当然

网友K:
回复 楼主:
楼主能说说你是怎么做的吗?用的哪个特殊寄存器

网友L:
3U也可以以前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K:
剩余距离运行有效

网友M(2019-06-13):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了你这种情况需要解决,但我用剩余脉冲发送继电器不起作用,在脉冲减速停止是5U会报警,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指点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