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写梯形图,请各位指教,小生不胜感激

楼主(2019-03-03):
(无正文)

楼主:
功能是这样的,电厂除尘布袋喷吹,共14个提升阀,用1--7个继电器控制,第8个继电器用来将1--7转换为8--14个提升阀控制。 每个提升阀后面有5个喷吹阀。用5个继电器控制,要求依次循环使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错误很多,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是西门子那个系列那个型号,另外需要配电路图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说了控制要求 ,不需要电路图了 ,按要求控制13个DO点就行了

网友D:
吹除尘布袋是有专用的控制器卖的,当然用PLC也行,搞懂了关系就慢慢试着编好了,这个逻辑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PLC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