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3):
TK6071ip组态时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D200,想敲击时弹出密码框,输入正确密码才能修改,不知怎样做,请教了。

网友A:
威纶的好像要分开两个键做,一个是输入数值一个是输入密码,先输入密码后再去点击输入数值

网友B:
设置内别就行

网友C:
西门子需要先设置管理员权限和操作工权限,才能进行按钮弹出密码设置

网友D:
需要有一个“权限登陆”按键,输入密码后,有相应的权限才能操作D200

网友E: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F:
一个方案是在触摸屏做,另一种是屏与PLC联合做

网友G:
有些参数需要等级高的修改,放到一个高级别的画面里面,进入需要密码。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