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零点信号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9-03-03):
PLC是三菱FX3U,伺服是汇川IS500,用的位置控制。
零点信号就是图中原点信号17号端子PZ-OUT吗?我要怎么接到PLC的X5里面去?我的PLC输入是24V的,伺服端子40和50是使能。如果17号端子不是零点信号,那么是哪个?是19和20吗?怎么接线?
我想使用DSZR功能回原点

网友A:
估计不能直接接到你的plc里边去,电路不一样。

网友B:
三菱DSZR需要两个信号,近点狗信号和零点信号,近点狗是外接机构上,零点来自驱动器,你这17应该是零点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零点信号怎么来呢,这个电路图怎么实际接线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零点信号应该能接出来的,我不知道接线方法

网友B:
17接X端,50接0V,这样试下。3U的S/S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探头都是24V输出的,S/S不能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50端子能接24V吗?因为我用40和50做了使能,24V进入40端子有没有问题?或者我用50端子接0V,然后17端子输出接继电器中转一下,再输出24V,进入PLC

网友C:
50端子不能接24V的,这个是NPN输出的,加个继电器转换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我试试但愿别搞坏了伺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但愿别搞坏了伺服

最好是不要用继电器,用光耦或者隔离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继电器,继电器一直有输出,万用表量出来也一直有输出,PLC上输入信号常亮,这什么情况?
我伺服端子50接的0V,端子17接出来到继电器的线圈上,然而一直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端子17号, 这是原点信号,不是零点信号吧,弄错了?

网友C:
到底是原点还是零点你要看驱动器的说明书上是怎样说的了。

网友D(2020-02-02):
楼主,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了,硬件对着的,可是这个信号一直有输出,不会断开,你的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