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3):
请问大家有没有三菱GX WORKS2 PLC参数设定的详细资料?

网友A:
参数包含的内容太多了。不同的系列设置不同,特别是Q的如果有特殊模块等,都可以在参数里设置。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用到的时候去查资料

楼主:
请大家有设置的说明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设置那一块的说明书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需要什么去官网下载

网友C:
用啥学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