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3):
施耐德变频器没有输出也无报警模块量了好的。还需要从哪里下手大神告诉下可以支付报酬加微信15002301004

楼主:
视频呢怎么不见了?表现就是频率在增加电机有点声音就是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呢怎么不见了?表现就是频率在增加电机有点声音就是不转
图片选择了之后,要点“上传”。发言内容里有引用代码才是上传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施耐德变频器没有输出也无报警模块量了好的。还需要从哪里下手大神告诉下可以支付报酬加微信15002301004
有没有测量过输出是否缺相,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是否缺相?如果电机有点声音,一般都是缺相了的可能性有点大……

网友C: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D:
缺相变频器会报警的。自整定试一试

网友E:
测一下驱动信号正常否

网友F:
你这台施耐德是不是71型,如果是,那就要看明白说明书,因为设置不对,就只会有频率无电压输出的,

网友G:
确定模块没问题的情况下,发过来我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