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款工控软件

楼主(2019-03-04):
由三个激光传感器的三个点可以确定一个面,而且可以生出平面图形,三个传感器可读出距离

楼主:
以前并未做过这种,希望大家推荐几款软件

网友A:
关键是激光传感器的数据,数据显示和画图,都应该可以,很简单了.

网友B:
你这是要检查平面度还是什么?

网友C:
用视觉系统吧,软件和硬件一起采购,比如大品牌的视觉系统,估计投资六位数采购资金。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三个激光传感器的三个点可以确定一个面,而且可以生出平面图形,三个传感器可读出距离

你是要做平整度测试吗?市面上有全自动瓷砖平整度测试设备,三个至六个不等激光传感器来测量物体平整度以及厚度、外形尺寸和对角线尺寸,并自动标记不合格产品,常用欧姆龙、松下等PLC加触摸屏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