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涡街流量计的流量系数越大是不流量越大?

网友A:
感觉应该测量流量量程越小吧.

网友B:
系数越大好像是越小

网友C:
   涡街流量计只有仪表系数一说,它是指流量计输出的信号频率与流量之比,即K=F/Q。仪表系数是厂家通过标定得到的,因为影响它的因素很多,如温度、雷诺数、管径偏差,两相流等。所以每台涡街流量计都要通过标定,从而得到仪表系数。

网友D:
系数和流量是反比
至少我接触的是这样!

楼主: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从实践中与公式中得到的结论都正好是流量系数与流量成反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