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录入PLC变量和变量地址,有好几百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简单快捷的录入?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人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人机
确实取决于你的硬件软件.现在有好多硬件软件可以做到集成环境,就是plc里的变量直接在显示界面/屏里用.不需要录入.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看看有没有表格导入导出.

网友C:
博图的可以快速录入,楼主用的那个品牌

楼主:
PLC是AB Micro850,人机是Kinco GL100E的

网友D:
施耐德的PLC有些可以直接共享,只需要简单设置勾选下下就可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带有以太网口的一般都可以,至于HMI要求可不可以是施耐德之外的倒不清楚。

楼主:
昨天从步科400间接了解到正好新出了直接粘贴剪切板导入,应该早点问,正好这个PLC型号可以,天哪,激动之情难以表达,已顺利完成!

网友E:
一般都是有表格导入导出功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天从步科400间接了解到正好新出了直接粘贴剪切板导入,应该早点问,正好这个PLC型号可以,天哪,激动之情难以表达,已顺利完成!
操作的方法应该共享一下,方便后人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