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公司最近再设计一种新的产品,需要电机转矩恒定输出。以前,未遇到过此类应用。想请教一下坛友,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没有,就是建议选择好的变频器。转矩控制对变频器要求很高

网友B:
话说要打败ABB的节奏?

网友C:
三菱的A800可以参考下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D:
根据具体要求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E:
恒转矩控制,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要求变频器必须是矢量控制功能的;第二,要求转矩闭环控制才能做到转矩恒定输出。不受转速变化的影响。

网友F:
恒转矩对变频器的要求挺高,质量不好的肯定容易报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的指点,国内汇川是否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国产汇川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