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下载了程序运行或者强制为什么没有输出嘞·

楼主(2019-03-04):
如题,就313CPU一个 复位后本人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在下载了一个简单的点动程序但是运行后发现不管是接线还是强制输出度没有用反应

楼主:
以前是下载程序出现不能复制OB1后面mmc卡拿掉后程序下载就可以下载进去了但是下载后不能运行不制度哪里弄错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没有反应是什么?我看见有输出啊,灯亮了.看错了?是输入?电源接好了(21+,30-,31+,40-)?

楼主:
哎有大师教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没有反应是什么?我看见有输出啊,灯亮了.看错了?是输入?电源接好了?
那个是输入

楼主:
硬件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配置
配置的是输出124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配置
配置的是输出124开始的。
输入
I124.0-I124.7输出Q124.0-Q124.7这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入I124.0-I125.7输出Q124.0-Q12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I124.0-I125.7输出Q124.0-Q125.7
谢谢,我刚刚已经试出来了

网友C:
地址用错了吧

网友D:
地址不对
导致短接输入或者强制都不会有的,也难为程序了。
估计它也懵了,到底该怎么反应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址不对
导致短接输入或者强制都不会有的,也难为程序了。
估计它也懵了,到底该怎么反应嘞!
哈哈,我以前也怀疑我地址用错了,可是我百度半天也没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