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LS 变频器SV0075iS7-4NO,上电显示HW故障。上电风扇不转,单独测试风扇正常。有谁修过或者遇到过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风扇或CPU外围电路异常。换风扇或不连接风扇试试。

网友B:
(1) 散热风扇损坏或风扇负载偏大 故障HW
(2) 功率模块内置温度检测电路损坏 故障HW
(3) 主板故障 故障HW
(4) …故障HW
(5) …故障HW

楼主:
现在+5V电压一直在5.4V左右轻微波动,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