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计量

楼主(2019-03-04):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三相不平衡,会造成电表多走数吗?电表是三相四线数字表。

网友A:
三相不平衡对三相四线的电子表计量不影响
当然负荷极小或者负荷极大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B:
没听说过,缺相肯定不准

网友C:
电表的计量主要看你的电流和电压啊,无功不合格就罚钱

网友D:
我感觉应该不会的,设计电表的肯定会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三相不平衡,会造成电表多走数吗?电表是三相四线数字表。
假如你三相电表下面只有单相设备在工作,电表会不准?放心吧!电表设计的时候肯定考虑不平衡的问题了……

网友F:
楼主请放心。电表会正常计量的。不会有太大误差

网友G:
没有不准的可能,缺相,不平衡,没关系。都会正常计量。

网友H:
这些问题设计电表时早就想到的了

网友I:
应该不会少走数的吧,这种现象设计的时候肯定考虑进去的。

网友J:
三相不平衡对于三相四线数字式电表的计量不会产生影响。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