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左右的 三晶8000B 30G的机器 上电自己运行 没有修的价值了吧

楼主(2019-03-04):
上电自己运行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B:
30年维修有难度,配件也不好买

网友C:
都这么多年了估计也效了不少力了。

网友D:
如果有手册就试一下恢复出厂设置看看,现在不清楚原来的数据设置不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型号的机器有十多台都是带的水泵,端子启动、面板电位器调速,风扇大部分都坏了换新的,面板按键很多不管用了,这一台断电再上电后会自己启动运行(应该是主控板有问题了),好好收拾收拾算下来也不便宜

网友E:
键盘按键 是不是有短路呢? 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F(2020-11-23):
拆开折腾下。或者线路改一改。

网友G:
现在这款线路的机器还在生产,可见还是值得修的。除非模块和线路板都烧了,考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