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故障

楼主(2019-03-04):
朋友拿来一个安川VS-j7变频器,220V/1.5kw,初步测量模块是好的,输入无短路,串灯泡上电,灯泡闪一下,面板不亮,测母线电压,300V正常,判断为开关电源故障,根据以前的经验,开关管漏级和N断路(不知道这是安川设计的BUG还是故意这样设计的)导线短接,简单测量外围原件没什么问题再上电,面板还是不亮,该开关电源采用FA5304作为驱动芯片,查了一下资料,给5304的6脚和4脚供20V直流电源,测mos管栅极电压6V(此时MOS管已经工作)维修电源电流显示40mA,启动电阻是5个56K贴片电阻串联形成280K的电阻 短接启动电阻,PN端加直流20V电压,开关电源输出+5 +15均正常,测量启动电阻阻值正常,更换启动电阻滤波电容,补焊启动电阻,拆除短接导线,上电测启动电压只有3V,开关电源不工作,启动电阻并联300K电阻也试了,无果维修陷入困境,哪位老师可以出来提提建议,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附上安川V7电源板电路图,跟J7的差距不大 供各位分析

网友A:
为什么把电流采样电阻短接?怕是有影响吧!

网友B:
跟3844都差不多,修通3844,修这个也是小菜一碟

网友C:
二次供电回路看看

网友D:
看下来头晕了    简洁明了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吧 ~·~

网友E:
楼主能否描述的清楚一点,同3楼,检查一下2次回路

网友F:
单独电源板试的吗?尽量帅开负载,排除负载短路过载、查看电压反馈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电源是上电以后不起振,启动电压都没有 应该跟二供电没有关系 外接20V电压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这个板子是三层板,而且设计的非常紧凑,很多贴片元器件连丝印都没有,所以不好下手呀

楼主:
刚顺了一下二次供电,二次供电取自+15V整流过后,又加了一个二极管进行整流,所以问题不在二次供电

网友G:
C9旁边那个电容 C5电容看一看,尖峰吸收电路的稳压管与二极管看一看,开关变压器负边各支路电路看有无短路故障还有反馈电路看一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确认一下,你是母线供20伏开关电源次级能正常输出吗?

网友C:
断开启动电阻,母线正常供300伏电,电源芯片单独供18伏电电源正常后,关断18伏电,电源工作正常就和2次回路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输出但是不能带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方法我试过了,用菊水电源外接18V 给芯片供电,启动菊水电源直接整栋楼的空开跳了,可能是因为菊水电源输出负极接地的缘故

网友C:
回复 楼主:
把电源线地线断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