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4):
一百万个谢谢!

网友A:
双线圈在哪里,上个图吧

网友B:
一个线圈或者叫数字量布尔量输出在多个地方输出或者置位复位,会产生线圈多用的错误或者报警.
如果你能确认这个不会引起混乱或者达不到功能,你可以忽略,这时候只是警告,不会算错误.

网友C:
一种情况是控制使然,比如使用set rset mov.....工艺调试
还一种情况,是编程者没条理,比如使用out keep....调试时

网友D:
双线圈不是错误,是要看你怎么用

网友B:
你这样基本不行.
第19段x006刚改变y000,y001,第29段就改了.最终结果一般以最后一条为准.
所以你19段的要求达不到,这样编没效果.

网友E:
楼主有时间可以看看龙丰的FX3U的培训视频,里面专门有个章节讲到解决双线圈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X6不是点动开关啊,是个旋转开关,是相当于选择手动或自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龙丰的FX3U的培训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F:
双线圈输出不是语法错误,允许编程;但需注意不会引起逻辑错误,不会出现非预期结果。
其检查,起个提示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老哥!

楼主:
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小弟看看我的程序有木有问题啊请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G:
个人经验:程序里有双线圈,逻辑也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一年使用下来出现故障了,而其他的设备用了3年的都没问题。所以编程还是无错误无警告的比较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网上有免费视频教材可以下载,当然你也可以到官网上购买

网友H:
三菱的PLC是会乱报的,我用SET,RST也会报双线圈

网友I:
把程序检查中双线圈检查的钩去掉,在步进流程中允许使用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