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选择问题

楼主(2019-03-05):
现在市面上油烟机价格差别很大,几百到几千,按实用,清理方便,排烟效果来选择,师傅们家里一般选择什么价位的油烟机呀?油烟机按理说技术含量不高,为什么有的卖几千……还有体感控制的故障率低还是按钮式的故障率低呀?师傅们谈谈你碰到的经验……

网友A:
太便宜的配件质量差。选1000到1500之间的就可以了。性价比高

网友B:
 其实,在网上买和在当地买。价格是差很多的。网上的东西也不一定就不行,但不能图便宜!多看看卖家的信益!现在有一款免清洗的也不知好不好使!如果好使,还是买了个带免清洗的!价格也不一定便宜就不好。这东西本着好清洗噪音小为主,我更喜欢过去的小平板的简易油烟机,清洗好拆。但可能已经无货!但是从网上买要有支付宝,这样保险些。
 另外,我们大家知道:一般的油烟机都是座在玻璃制品的架子上,但这无疑多了一个清洗环节!玻璃需要维护清洁!但是如果你要是买墙上挂着的那种也要小心考虑,因为,尽管油烟是能抽进油烟机里,但是油烟机附近的墙上会经常有油烟迹!所以该墙也是需要经常擦的。以上这些都很矛盾!大家继续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网友C:
这类东西简单即实用,满足基本所需,功能越多倒不见得有多好,尤其是机器部件。家里的方太抽油烟机用了5年了,自动开关的挡板第二年几乎就用不上了,油垢太多基本失灵,即使清洗,螺丝螺帽处也难整。

网友D:
有用过带自清洗的吗?说说效果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简单点就好,不能把这个设备当成一个大件去对待,本着好拆洗,好维护就行。不好用了或者不喜欢了就再换!
油烟机的扇叶最好是大叶片的,好洗,但是我们买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构!不用说我们搞工控的人,就一般的稍有脑子的男主人都应该会拆洗维护!所以基本选型就是噪音小、轻便、耐用、方便维护就可以了。
 今年正月,我们附近有人找外人来给自己擦玻璃,结果不小心掉下来当场身亡!所以,我们都有动手能力,无需找外人来花钱擦,包括油烟机!这就是现在人懒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用过带自清洗的吗?说说效果吧。
介绍说的效果很好,这个用过的人才有发言权,所以想多听听师傅们家里用的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东西简单即实用,满足基本所需,功能越多倒不见得有多好,尤其是机器部件。家里的方太抽油烟机用了5年了,自动开关的挡板第二年几乎就用不上了,油垢太多基本失灵,即使清洗,螺丝螺帽处也难整。
师傅说的对,那些体感控制呀,免清洗呀自动翻板呀!价格上去了,耐用程度有点担忧……

网友E:
清洗方便的还是好些,我家里用的不好清洗,太麻烦了

网友F:
好像有自动清洗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