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故障如何修复

楼主(2019-03-05):
请教报警E.EEP故障要怎么维修,查说明书是说控制板EEPROM故障,是哪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如果是eeprom坏了,应该是保持参数的那个芯片.这个芯片不一定是坏了,也许是保存的参数丢失,数据损坏了.
一般的用93c,24c之类的.找找看,8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芯片如果直接换了的话是不是参数也就没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所有用户参数都没了

网友C:
EEPROM是带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是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该不会芯片坏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国产低端比较常见,存储器很少坏,基本都是程序问题引起的,好多年没见过这种故障了,早些年比较多!

网友D:
焊下来,用编程器重新烧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请问程序要怎么烧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买一个新的存储器直接换掉,里面都是用户程序,相当于初始化了!包括用户密码都没了!

网友E:
ROM芯片不能直接换,要找有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