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如图,如题。

加热器是三根直管,每根管是220V 1KW,因为要出口。客户供电电压是三相220V,所以把它接成三角形的。

额,我再补充一下。我们采购的加热管都是单根的,每根额定电压220V,功率是1kw。平常用在3相380V电压的情况下,我都设计成星型的。因为出口墨西哥,北美那边都是三相220V的电压。所以我把它设计成三角形的接线方式。这样每根加热管两端的电压还是220V。我纠结的是给这组加热管供电的线用多粗的,也就是线上的电流是多大的?我知道肯定要比380V的时候大不少,看来大家和我一样很纠结……

网友A:
不是根号3*U*I嘛?
或者你按单相算,UI=单根功率.然后因为其它还要给它贡献一些,所以这个I要*根号3.

网友B:
呵呵;需要先说明你的加热器标的3KW是在三相380V电源下还是三相220V电源下的额定功率;

楼主:
加热器是三根直管,每根管是220V 1KW,因为要出口。客户供电电压是三相220V,所以把它接成三角形的。

网友C:
线电流=1000/220*1.732

网友D:
三角形连接线电流是相电流根号3倍。记这个有窍门的。跟星三角降压启动联系起来记忆。星型降压,所以线电压是相电压根号3倍,电流不变,线电流等于相电流。三角形连接正好跟星型反过来,不降压,所以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的相电流。这样记忆,时间再长也不会忘记。

网友E:
你这是三角形接法啊,是380V的,星型接法才是220V 啊

如果你是三角形接法的话线电流1000/380*1.73=4.55A
星型接法的话线电流1000/220=4.5A

网友F:
线电压Uab,Ubc,Uca,相电压Ua, Ub, Uc;
线电流Ia, Ib, Ic, 相电流Iab,Ibc,Ica.

额定220V情况下,纯阻性负载P=3U相*I相=3*Ua*Iab=√3Ua*Ia,所以相电流=1000/220,线电流=根号3*相电流,也就是你钳形表的检测值。

楼主:
多谢各位,我又翻了以前的笔记,好不容易找到了公式。

另,公司没有钳形电流表

网友G:
接三角形的加热管也是220V的,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根号3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图,如题。
你加热管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I:
3000/220/1.732

网友J:
看了回复有不同答案
那么电流到底是4.5还是7.87?

网友K:
完全对称的话电流三根应该是一样大的

网友L:
阻性负载三相平衡,简单计算:每相负载电流=每相负载功率/每相负载两端电压=1000/220=4.545(A)

网友M:
每根管是220V 1KW,因为要出口。客户供电电压是三相220V,所以把它接成三角形的。楼主的意思是相间电压220啊,还是阻性负载,不难计算吧

网友N:
线电压~380V与线电压~220V,计算公式应当是一样的,只是代入的数值不同。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线电流=1000/220*1.732
不复杂,好算

网友P:
你在国标基础上*1.732就可以了

网友P:
三相380,单相220.三相220,单相127

网友Q:
回复 网友J:
4.5A

网友R:
每条加热管的电流是4.55A,跟原来380V星型接法的一样大,每根相线的电流是7.87A,是原来380V星型接法的1.73倍。

网友S:
可以百度
线电流与相电流之间的关系?
在对称三相系统中,星形接线线电流=相电流,
三角形接线线电流等于√3倍相电流,线电流角度滞后相电流30度。
楼主先把电阻的相电流计算出来,然后再根据上述的接法和关系计算线电流。计算相电流用欧姆定律求相电流;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