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台达ASD-A2驱动器,电机ECMA-F11875R3.在速度模式下,设定了2000rpm转速,为什么实际只达到了额定转速1500rpm?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A:
呵呵;先看下你电机铭牌上的额定转速是多少;

网友B:
是不是最大速度限制了

网友C:
是用端子选择内部设定速度吗?还是模拟量?

网友A:
哈哈;别猜了;
这个电机本身就是额定1500P/R的;
你就是设置成3000转,实际也是1500P/R;

网友D:
变频器的设置不对,限制了最高转速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的设置不对,限制了最高转速输出。
他这是伺服

网友F:
P1-55 改大试试

网友A:
呵呵;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这电机的额定转速就只有1500P/R,不是参数的事情;

网友D:
如果搞不明白,直接咨询制造商的技术技术热线。我就是这么处理问题。新的东西,不太会用,直接找制造商技术支持,解决问题来的最快。往往操作问题就是一层窗户纸,提示一下,也就能ok了。

网友G:
额定是额定,一般电机都可以有一定的超速区间的。变频器上参数限制有一些关系

网友A:
呵呵;变频是变频,这是伺服,不要拿变频的理论套在这上面用;

网友F:
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与最高转速是不同的
在额定转速内,电机的扭矩都可以输出最大值
超过额定转速,电机依然可以操作,只是扭矩会降低,查TN曲线即知
F11875 这颗电机的额定是1500 rpm,最高转速是3000 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