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各位大神采,艾默生PLC 读写变频器程序.怎么写?

网友A:
现在还有艾默生的PLC,旧的吧,你也不说哪个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想使用的变频器手册,根据通讯协议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EC10.手上有个旧的.自己想弄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可以启动,停止.就是不能读写数据.不知道读写语句怎么写.数据存储在哪里?是不是要先定义存储器

网友C:
首先你得先找到你用的变频器的手册,查出各个功能码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地址已经知道,就是想知道语句,存储地址.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好,你有EC10的编程软件和电缆制作方法吗?发一份给我吧,谢谢啦。邮箱49034067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