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不一样

楼主(2019-03-05):
昨天去了一家牧业,变压器315KVA,负载参照图纸。变压器距生产线110米电业局建议用3*240+2*185铜铠缆接近7万多,我说用双185铝铠缆9千多,132kw电机线11米电业局建议150铜缆,我说用70铜缆,电机接线盒也接不了4*150电缆,生产线为临时使用。同时建议把补偿柜移至末端。加工牛饲料时用75千瓦电机,加工其它饲料时用132千瓦电机。

网友A:
铝线的价格没法去和铜线对比,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建议使用铜线,各种数据都优于铝线(价格除外)。132KW使用70的线偏小,发热会比较厉害,如果是我会选择95的线,哪怕只有11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32KW电机70MM线确实有点小,载流量在200A的样子还是国标线,95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C:
132KW电机配70线还是小了点,用95的吧!没必要太省。安全第一!
如果很清楚该电机负载小于80%的话倒是可以!

网友D:
变压器315KVA,零线地线用185铜缆,有钱

网友E:
电业局的胡扯变压器一根240足矣,132KW电机还是用95的比较好

楼主:
看图片,设备属于临时安装电机轻载有可能换75千瓦电机,都按电业局要求厂里要多花接近十万,不值得设备明年就要换地方了。

网友F:
得考虑安全运行,你的方案可能可行但没有考虑安全系数

楼主:
132电机用70铜缆调试过,没发现因为载流量不够而热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132电机用70铜缆调试过,没发现因为载流量不够而热过,
实际中没有满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32电机用70铜缆调试过,没发现因为载流量不够而热过,

实际中没有满载吧。
一般情况下132千瓦电机很少有满载的,接触几次都没满载。

网友H:
考虑发热效应

网友I:
实践过没有问题就保险了。省了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践过没有问题就保险了。省了好多啊。
其实以上这些都不是我担心的。我目前怀疑315KVA变压器不够用,设备一旦启动,所有机器都转,接近四百千瓦。

网友J:
132千瓦用70线,不建议实施,如果要用建议你走架空街码,散热相对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132千瓦用70线,不建议实施,如果要用建议你走架空街码,散热相对较好
我已经把启动柜设计到距电机最近位置直线距离5米,拐弯抹角最长也就10米,132千瓦以上电机很少有满载的,这些都不算事了。

网友K:
短距离没问题,70的铜线

网友I:
算了下总功率就算一个132KW的电机换长75kw,实际功率还大于变压器啊。而且其他小电机一共才20KW多一点点。除非设备都轻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算了下总功率就算一个132KW的电机换长75kw,实际功率还大于变压器啊。而且其他小电机一共才20KW多一点点。除非设备都轻载。
是两个132千瓦,一个108千,还有一个累加的接近40千瓦。

网友I:
那样的话变压器太小啦,不是说一台132KW要改成75KW的吗?

网友L:
立视角度不同而已
说临时一年,最后临时了10年的有之,负载那更是想加就加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践过没有问题就保险了。省了好多啊。
其实以上这些都不是我担心的。我目前怀疑315KVA变压器不够用,设备一旦启动,所有机器都转,接近四百千瓦。
如此说来,315kva严重不够用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E:
电业局是按照三相五线制设计的。

网友O:
变压器距生产线110米电业局建议用3*240+2*185铜铠缆接近7万多,我说用双185铝铠缆9千多,132kw电机线11米电业局建议150铜缆,我说用70铜缆,电机接线盒也接不了4*150电缆,生产线为临时使用。同时建议把补偿柜移至末端。加工牛饲料时用75千瓦电机,加工其它饲料时用132千瓦电机。

最后厂家信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变压器距生产线110米电业局建议用3*240+2*185铜铠缆接近7万多,我说用双185铝铠缆9千多,132kw电机线11米电业局建议150铜缆,我说用70铜缆,电机接线盒也接不了4*150电缆,生产线为临时使用。同时建议把补偿柜移至末端。加工牛饲料时用75千瓦电机,加工其它饲料时用132千瓦电机。

最后厂家信谁?
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P:
选电缆还是按照额定功率选,以后负载变化也能满足,选小点当时够用,省钱,就怕后面有变化。

网友Q:
电业局的人不都是吃干饭的,他们还是比较专业的,不可小觑,最好不要班门弄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变压器距生产线110米电业局建议用3*240+2*185铜铠缆接近7万多,我说用双185铝铠缆9千多,132kw电机线11米电业局建议150铜缆,我说用70铜缆,电机接线盒也接不了4*150电缆,生产线为临时使用。同时建议把补偿柜移至末端。加工牛饲料时用75千瓦电机,加工其它饲料时用132千瓦电机。

最后厂家信谁?
又是什么意思?

最后厂家选择用哪种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变压器距生产线110米电业局建议用3*240+2*185铜铠缆接近7万多,我说用双185铝铠缆9千多,132kw电机线11米电业局建议150铜缆,我说用70铜缆,电机接线盒也接不了4*150电缆,生产线为临时使用。同时建议把补偿柜移至末端。加工牛饲料时用75千瓦电机,加工其它饲料时用132千瓦电机。

最后厂家信谁?
又是什么意思?

最后厂家选择用哪种电缆?
3*185+1*120铝带开3*70+1*50铜锴缆

网友R:
这个粉碎机体积很大,电缆尽量用大一点的吧,虽然距离比较短,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粉碎机体积很大,电缆尽量用大一点的吧,虽然距离比较短,安全第一
电机换成75kw+75kw,运行正常,现场发现设备自带软启动就是75千瓦,这是国家扶持项目,利用秸秆做牛用饲料,购买设备国家补贴40%超低价租用土地,农业用电,还有补贴,老板利用这一机会多购买了两台132kw电机以后用。

网友S:
他这还有铝排啊。我咋觉得不安全!

网友B:
回复 网友L:
最怕的也就是这种,前面一直问,不回来就这些设备,后面直接来一句,要加什么什么设备,丫的杀人的心都有了

网友R:
回复 楼主:
国家扶持项目可以省不少钱,百分之四十不少

网友T:
70电缆用应该没问题,就会热点。下次选大点吧

网友U:
没人考虑的角度不一样。电业局考虑是稳定 不容易因电缆过热导致的事故,并考虑电缆的扩容。
当然施工方考的成本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