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个功能块控制n个气缸

楼主(2019-03-05):
  目前气缸控制手动如图,如果气缸几十上百个。。。各位大大有没有好的方法,比如整合一个功能块就可以直接控制所有的气缸。目前我们用的基恩士的PLC有间接寻址一个功能块控制所有气缸的程序,我也想研究一个适用于欧姆龙PLC的,目前还没想好要怎么弄。忘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楼主:
这是基恩士PLC的功能块

网友A:
Omron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功能块,但有些小型机不支持功能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想了好久都没有突破这个问题

网友B:
手动控制上百个不得烦死,最好上位机做能勾选的功能

网友C:
一个键控制几百个气缸?
还是单独为气缸控制做个功能块?
气缸还分好多种,单线圈、双线圈?
单端传感器?双端传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具体怎么做呢,想了好久都没有突破这个问题

欧姆龙版本的来了………………当然是大路货版本。

当你的PLC型号足够新时,你可以采用:

网友E:
类似控制,用功能块有什么优势?
手动信号不要一个一个给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NJ  NX?我们目前最常用CJ2M  谢谢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方便。。。就不用每个气缸去写了  类似用间接寻址的方式  我只需要几步程序,可以控制n个气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刚刚试了一下,貌似CJ2M都可以这样写。。。谢谢大大,我找到突破点了

网友F:
结帖了。如有其他疑问,请另开新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