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9-03-05):
各位大师们:你们好!    请教个问题台达变频器在驱动电机时不到一分钟就报警:“驱动模块异常”一般报这警大概跟哪些元器件有关系……请赐教,谢谢啦!

网友A:
第一,可以打台达技术支持热线;第二,开机后看电流是多少?有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值?等等。

网友B:
不带电机也会这样?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你电机过载了,电流大呀。

网友D:
这样的问题建议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