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如题

网友A:
1、上电后,可控整流D1D3D5不需要同时导通,而只需要D1导通给开关电源提供直流电源;
2、因为只有一相整流,直流电压不大,省去了继电器预充电电路;
3、至于D8,权当作D1触发的延时和电流的放大吧。
4、继电器如何动作,另当别论吧。。。是否另有一路供电,然后经过一个未知电路输出一个控制信号触发图中的继电器,启动变频器?仅凭此图不太清楚。
不对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是3路这样的触发电路,我只画了1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是3路这样的触发电路,我只画了1路。
窥一斑不能见全豹喽!

网友B:
我也没看明白!来个清晰版!

网友B:
X805预充电电路,A901-9母线电压采样点=P+ X831 821 811可控硅触发接口,CON5 三相输入电源

网友C:
X811,X821,X831端子接什么?
三相线RST和N吗 ?

网友B:
X811 X821 X831 可控硅触发脚G K
R S T是CON5接口的1 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