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烟净化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05):
焊工反映问题是,焊烟净化器启动就跳32安断路器。
看来,电流很大。
检查电机绝缘,对地电阻正常。三个绕组也不缺相。
用兆欧表摇,也能符合要求。
最后把万用表调到直流0.25伏档,表笔接到电机俩线上,用手转动扇叶,看表指针,摆动的幅度,验证组间绝缘问题。绝缘正常的,摆动幅度大,绝缘有问题的,几乎不动。
最后问题是,组间绝缘出了问题。

网友A:
绕组间绝缘摇表没测出来啊?

楼主:
它的电机,引出三根线。里面封的接头。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测电压,查看组间绝缘,是平常有该电机的对照数据(大致)、还是一般的经验?
觉得该方法不错。

网友C:
看样子楼主测量电机的绝缘不是用摇表测量的,如果用摇表,高压下应该可以测量出电机的对地状况的,一个32A的空开跳闸,负载就是个抽风机电机,不是电机问题还有哪个啊

网友D:
我都是用摇表的

网友E:
跟楼主学了招,以前还真没用过。

网友F:
组间绝缘用摇表那么好查用什么万用表

网友G:
最后一招挺好使。
楼主,你那个应该三相阻值不均。万用表200挡也许能测量出来。

网友H:
我认为用摇表更准确些,万用表测量电压等级打不到吧,有些绝缘异常在低电压时是表现不出来的。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们直接断负载  如果线路正常   测量接地没有故障的话 电机就拆下送修了

网友J:
通常摇表测绝缘了,同样其它问题排除后,电机送修。

网友K:
引用 楼主:
焊工反映问题是,焊烟净化器启动就跳32安断路器。
看来,电流很大。
检查电机绝缘,对地电阻正常。三个绕组也不缺相。
用兆欧表摇,也能符合要求。
最后把万用表调到直流0.25伏档,表笔接到电机俩线上,用手转动扇叶,看表指针,摆动的幅度,验证组间绝缘问题。绝缘正常的,摆动幅度大,绝缘有问题的,几乎不动。
最后问题是,组间绝缘出了问题。
学习了,用手转动扇叶一分钟大概多少转?uv,vw.uw这三个绕组都要测电压吗?表情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