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车工反映问题是,启动润滑油泵时,盘里的所有继电器,接触器,都有啪啪声响。在吸合状态的就断开了。
微型继电器的触点,有明显火花。
判断,有线路接地的可能性。
顺着,打火严重的继电器这条路,检查。
果然,线号259c对地短路。
它的去向是床头箱,经过停止按钮,线号变为265,在此处断开,再测,259c恢复正常。265接地。265和刀架的轴停止是串联。刀架的停止是265B。最后问题是,265B在拖链里破损,接地了。

网友A:
很严谨的分析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分析的不错。

网友C:
分析有条理,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D:
不错!
顺藤摸瓜。
思路很清晰!

网友E:
有时候,经验确实很重要,但是所有的经验,也都是理论推理得到,并且累积来的

网友F:
碰壳故障有时不好找,比如那种时有时无的、隐蔽处不便观察的。

网友G:
分析很到位,过程很详细

网友H:
车床线很容易磨损的,只要床子行走,线就来回动。

网友I:
这是熟手才这么快,有经验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碰壳故障有时不好找,比如那种时有时无的、隐蔽处不便观察的。

没错,尤其是在活动位置的

网友K:
我们这里车床控制电压是110伏的。离合器是24伏的。

网友L:
维修同时是一个耐心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