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西门子V20变频器由正转指令突变成反转指令时,变频器停止不运行,单独反转运行正常,请问有什么参数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V20变频器由正转指令突变成反转指令时,变频器停止不运行,单独反转运行正常,请问有什么参数可以解决吗?
一般情况下,比如正转在运行,突然接到反转运行信号,肯定是先正转减速停止后再反转运行开始加速,前提条件是接到反转运行信号时必须断开正转信号。如果正转信号不断开再接到反转信号,变频器减速停止不再运行……楼主检查一下是否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