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5):
这是在机台上报警的图片,报警发生在启动初期,调大加速时间无效,断电重复启动多次可后正常工作

拆下变频器,研究控制电源接线后用380变220的变压器反过来用,整流滤波后给主板供电测试,测试时把频率设置为10,接通正转信号,屏幕显示的频率有时候会跳到30多,有时候又变成负值,大概10秒左右报警CF(控制错误),跟在机台上的表现一样

后来从正常的机台上拆相同的主板换上,也会出现同样的故障,说明不是Cpu主板的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异常发生呢?望大家给个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
CF说明书上怎么解释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C:
感觉电机电流有点大,在1点几赫兹的时候。

网友D:
两种情况:1.如变频器采用模拟量调速,有可能电位器坏了或模拟量信号不稳,有可能变频器有正反转模拟量给定。2.现场有干扰。3.变频器坏了。【比如接插件问题 接触不良】

楼主:
感谢3楼的插图

楼主:
今天用玩了一下示波器,刚接通运转时驱动波形是这样的,紧接着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情况:1.如变频器采用模拟量调速,有可能电位器坏了或模拟量信号不稳,有可能变频器有正反转模拟量给定。2.现场有干扰。3.变频器坏了。【比如接插件问题 接触不良】
频率是用模拟量输入的,在机台上是外部电压输入,测量过很稳定,后来改接新电位器测试,显示给定频率也是稳定的,就是输出频率变化太大

网友E:
对这类的古董,可以的话考虑一下清洗电子板,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

楼主:
今天把60针排线插上一一测了一遍,没有接触不良,板子没有条件清洗,只能吹吹灰尘。短接测试5个光耦,有两个报警保险丝断,有一个报警VCF,有两个不报警,没有出现想象的欠压报警

楼主:
今天把控制模式由4改为2后,输出频率正常了,但是没搞懂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