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傲拓PLC,这个错在哪

楼主(2019-03-06):
开始接触南大傲拓的PLC ,好不习惯 ,有知道这个错在哪吗?

网友A:
这不是提示的很清楚了?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了,EQ指令块前必须有条件(触点),不能直接连接母线

网友C:
你指的这个没错,下面那行错了。然后软件傻傻的分不清。把错误附近的所有条目统统扔给你让你自己分析。台达也有这毛病。

网友D:
这个软件和200的挺像的,修正楼上说的错误后再试试

网友E:
二楼版主的没错!
前面加个条件技能跑起来了!
这个算是软件设定必须要求!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帮助 ,经反复调试,发现触点或线圈没有连到线上所致。

网友F:
看来这个软件自我查错功能不完善呀!其实松下也差不多

网友G(2021-01-29):
%M16与%Q1之间的连线没有连接上去,需要用到菜单栏中的连线控件进行连接。

网友H:
不能直接接母线 这是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