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用ISPSOFT编程软件,请问这个编程是要怎样的,一直没搞明白,还有那个MODRW这些指令是不是一定用进去的。这种日系PLC太烦了

网友A:
一般来说在触摸屏里面选好台达PLC的对应驱动就可以了,PLC里面不要设置什么的

网友B:
通讯参数设置一下,其他都不用修改的

网友C:
楼主先在设备管理看看plc里的台达是否有你的型号,没有的话再考虑modbus。一般的型号mcgs都能支持。

网友D:
楼主看看这个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可以吧,我选的是DVP-ES2的CPU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样设置对不对,9600 停止位1 无奇偶校验 数据8位。。。。我看很多那个读写数据的指令,就是一直不知道是不是要用进去

网友F:
台达ISP有个通讯函数库,里面的功能块能直接调用。

网友G:
台达这个485用起来确实麻烦,可以考虑助手组态,ISP的不知道有没有助手,WPL有个通讯助手,modrw是modbus的读写指令,如果需要用通讯口发送和接收数据就得用这些指令,还有RS指令也挺好用的,如果和屏通讯的话就不要折腾了,买根线直接编程口通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设置对不对,9600 停止位1 无奇偶校验 数据8位。。。。我看很多那个读写数据的指令,就是一直不知道是不是要用进去

与触摸屏通讯不需要写这些程序的,在触摸屏里面设置好(如4楼)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ISPSOFT的话要用这些指令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个是用来PLC-PC通讯的嘛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不能麻烦具体点指教一下和屏要怎么通讯,以及数据的读写

网友H:
DVP系列用编程口与MCGS通讯,PLC不用谢程序,MCGS里面设置通讯参数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数据的读写呢,需要用指令嘛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用,地址对应就行了,你没用过触摸屏啊

网友I:
想用485和触摸屏通讯是吧,232口用来编程的
正常是不需要设定的,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G:
台达PLC有和昆仑通泰通讯的线,DVP线,把这个线插到编程口,圆的那个八针的,另一端插到屏上,九针的,然后在触摸屏上选好驱动,前面有人给你截过图,然后在屏里面建立变量,直接就能通了,不需要用读写指令。这是最简便的方法。
那个读写指令是用在标准modbus设备上的,比如用PLC的485口去和其他设备通讯,就需要配置485,使用读写指令。
如果要用485和屏通,我还真没弄过。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刚试了用232来通讯,一直通讯不上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看刚有人说用485通讯读写数据要用读写指令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刚试了用232来通讯,一直通讯不上不知怎么回事
设置好通讯参数,屏那边的,你能下载进去说明PLC这边参数没问题的,RS232,7,1,E还有PLC站号填对了,基本上就这些参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PLC站号有什么讲究嘛,通讯参数的话没有特定的按照自己选的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刚又了一下,只能用编程电缆这一根线啊好像,自己转接的一根线好像通讯不上,用编程电缆就可以了,这个特定的电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嘛,因为屏上串口232和485是同一个口

网友J:
台达小型的PLC的编程口通信协议一般默认为Modbus ASCII协议!可以通过设置改为Modbus RTU!
MODRW指令是PLC做Modbus主站时和从站通信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设置对不对,9600 停止位1 无奇偶校验 数据8位。。。。我看很多那个读写数据的指令,就是一直不知道是不是要用进去

与触摸屏通讯不需要写这些程序的,在触摸屏里面设置好(如4楼)就行了
编程口默认为Modbus ASCII Slave,当需要修改为Modbus RTU Slave的时候,才需要在程序中写一段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不能帮我再看看这个全局符号设置的数据类型对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我再看看这个全局符号设置的数据类型对不对
这个没有啥对不对的,你用啥类型可以自己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帮忙解释一下停电保持用数据寄存器什么意思嘛,就相当于我采集到的温度一样,应该是什么时候都要有数据,这种不用停电保持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解释一下停电保持用数据寄存器什么意思嘛,就相当于我采集到的温度一样,应该是什么时候都要有数据,这种不用停电保持吧
采集值不用掉电保持的,掉电保持的是设定值,比如一些运行参数可以掉电保持,不然设备一断电就得重新去设置。采集值就得实时刷新,这个要看当前数据的,如果保持了,就拿你的采集温度来说,把温度探头拆走了,那温度还是会显示拆走前的温度值,只是不刷新了而已。
台达的掉电保持区依机型而变,具体看对应机型的手册,一般来说,特D,特M属于掉电保持,我记得AS的好像是全M掉电保持,这个得看手册了。

网友K(2019-06-04):
请教一个问题,用台达AS300plc的232连接昆仑通态触摸屏为何连接不上,曾经成功过一次,不知道怎么弄的通了,现在又不通了,现在通讯状态显示2,求大神讲解!!

网友L(2022-05-05):
回复 网友G:
台达dvp-12sE11t的plc和昆仑通态通讯,用dvp的通讯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