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我发一下自己做的截屏及设置,严重怀疑是触摸屏那边发送失败,可能触摸屏那边没有设置好,我记得MCGS 有个通讯字节,告诉那个出现错误,我找不到,,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做个触摸屏和LOGO!MODBUS TCP 目前来说我就有一个触摸屏画面,看看是否能读写LOGO的数据及控制,下面我上传我刚刚做的截屏设置,希望论坛好友说一下,同时希望把LOGO!这个功能玩的更熟练一下, 也可以帮助其他好友碰到此问题,看到我的帖子就明白了,谢谢大家来评论

我看了一下LOGO的诊断上软件数据链接

楼主:
  诊断上的视频

网友A:
没用过LOGO,用过一阵MCGS。

可能的问题:
1.昆仑通泰的屏要设成主站(服务器),你的LOGO得是从站。
2.你的父设备采集周期1000ms。设备0是100ms,采集周期不一样。
3.“16位整数解码顺序”这个栏位是设置发送时高低位谁在前,可以倒一下试试。
4.你最后一个,发送失败的对话框,发送文本是空的,写上点东西再试试。

好长时间没用MCGS了,供参考

网友B:
好像昆仑通泰不支持和LOGO!通信,
威纶通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总结,让我茅塞顿开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吗,手里几个LOGO8居然不知道支持MODBUS了。。。。。 回去研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LOGO,用过一阵MCGS。

可能的问题:
1.昆仑通泰的屏要设成主站(服务器),你的LOGO得是从站。
2.你的父设备采集周期1000ms。设备0是100ms,采集周期不一样。
3.“16位整数解码顺序”这个栏位是设置发送时高低位谁在前,可以倒一下试试。
4.你最后一个,发送失败的对话框,发送文本是空的,写上点东西再试试。

好长时间没用MCGS了,供参考
1、屏要设置成主站,即就是客户端,而不是服务器!以太网客户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串口通信中的主站,但不尽相同!
2、通信失败和目前设置的采集周期关系不是很大
3、通信失败和这个解码顺序关系也不是很大
4、可以用相关调试助手先去测试LOGO,而后再去分析其他

网友D:
1、触摸屏要设置为客户端、LOGO设置为服务器
2、TCP\IP父设备中的本地IP地址指的是触摸屏的IP地址,根据实际设置,其端口号一般设置为3000
3、远程设备IP地址,在这里应该是你LOGO的IP地址,端口号亦是!要和LOGO中设置的一致
4、这里的设备地址不是指的是服务器的IP地址,而且Modbus TCP协议中的单元ID,这个单元ID一般由客户端指定
5、以太网通信中通讯等待时间一般设置为10000
以下是我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和单片机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中有关触摸屏以太网父设备和Modbus TCP子设备的设置,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昆仑通泰不知道和LOGO!通信,
威纶通没有问题
不知道你要回答什么?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D:
LOGO设置OK的话,可以先用Modbus Poll这种调试助手或者以太网调试助手去测试LOGO
亦可再用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再去和你的触摸屏测试工程进行通信测试
两者分开测试OK后,再结合起来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今天有事,晚上才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嗯,下载你这个小软件还没有搞呢,我安装一下,晚上测试一下,谢谢你给我指指一个非常很好的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嗯,下载你这个小软件还没有搞呢,我安装一下,晚上测试一下,谢谢你给我指指一个非常很好的路
版主太客气了!有问题再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昆仑通泰不知道和LOGO!通信,
威纶通没有问题
不知道你要回答什么?我没有看明白!
MCGS就是昆仑通泰,但是不支持和logo通讯。
维纶通的触摸屏支持和logo的通讯,
我在维纶通触摸屏软件里看到了和logo直连的协议

网友E:
MCGS是主站,默认IP地址是200.200.200.190,你的PLC要设到同一站号下才行!建议用交换机调试一根网线调两个设备,西门子配MCGS屏用的比较多!

网友E:
还要有驱动TCPIP/MODBU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昆仑通泰不知道和LOGO!通信,
威纶通没有问题
不知道你要回答什么?我没有看明白!
MCGS就是昆仑通泰,但是不支持和logo通讯。
维纶通的触摸屏支持和logo的通讯,
我在维纶通触摸屏软件里看到了和logo直连的协议
LOGO如果支持Modbus TCP的话,昆仑通态怎么就不能和LOGO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交换机我没有用,用的是公司路由器在一个网段里局域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到官网下载一个

网友B:
虽然都是MODBUS TCP,例如端口不一样也不行,通讯不上。这些都需要修改,明天看看我们曾经1200MODBUS TCP和其他的设备通讯的方案分享一下。我说的那个维纶通的软件,可以直接设置。

维纶通的里面直接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虽然都是MODBUS TCP,例如端口不一样也不行,通讯不上。这些都需要修改,明天看看我们曾经1200MODBUS TCP和其他的设备通讯的方案分享一下。我说的那个维纶通的软件,可以直接设置。

维纶通的里面直接选
就事论事,你认为这个LOGO和昆仑通态通信不上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D: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是面向连接的协议,也就是说,在收发数据前,必须和对方建立可靠的连接。一个TCP连接必须要经过三次“对话”才能建立起来,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只简单的描述下这三次对话的简单过程:
(1)第一次握手:建立连接时,客户端发送syn包(syn=j)到服务器,并进入SYN_SENT状态,等待服务器确认;SYN:同步序列编号(Synchronize Sequence Numbers)。
(2)第二次握手:服务器收到syn包,必须确认客户的SYN(ack=j+1),同时自己也发送一个SYN包(syn=k),即SYN+ACK包,此时服务器进入SYN_RECV状态;
(3)第三次握手:客户端收到服务器的SYN+ACK包,向服务器发送确认包ACK(ack=k+1),此包发送完毕,客户端和服务器进入ESTABLISHED状态,完成三次握手。
关于需要握手三次的理解:TCP是一种可靠的传输,所以建立连接的时候也是需要保证可靠的,应答机制是必不可少的。A和B要完成一次完整的信息交互:A向B发送了一次数据,B必须告诉A自己收到数据,并且告诉一些信息给A,这就导致第二次数据的发送,当然A收到B发过来的数据,也必须告诉B自己收到了数据,所以A需要再一次发送数据给B。
根据以上的内容,建议楼主用调试助手,分别读取触摸屏和logo的发送给对方的数据,然后进行在通过调试助手,分别转发给触摸屏和logo,我认为楼主卡在第二次握手了。
我们测试MODBUS TCP协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是面向连接的协议,也就是说,在收发数据前,必须和对方建立可靠的连接。一个TCP连接必须要经过三次“对话”才能建立起来,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只简单的描述下这三次对话的简单过程:
(1)第一次握手:建立连接时,客户端发送syn包(syn=j)到服务器,并进入SYN_SENT状态,等待服务器确认;SYN:同步序列编号(Synchronize Sequence Numbers)。
(2)第二次握手:服务器收到syn包,必须确认客户的SYN(ack=j+1),同时自己也发送一个SYN包(syn=k),即SYN+ACK包,此时服务器进入SYN_RECV状态;
(3)第三次握手:客户端收到服务器的SYN+ACK包,向服务器发送确认包ACK(ack=k+1),此包发送完毕,客户端和服务器进入ESTABLISHED状态,完成三次握手。
关于需要握手三次的理解:TCP是一种可靠的传输,所以建立连接的时候也是需要保证可靠的,应答机制是必不可少的。A和B要完成一次完整的信息交互:A向B发送了一次数据,B必须告诉A自己收到数据,并且告诉一些信息给A,这就导致第二次数据的发送,当然A收到B发过来的数据,也必须告诉B自己收到了数据,所以A需要再一次发送数据给B。
根据以上的内容,建议楼主用调试助手,分别读取触摸屏和logo的发送给对方的数据,然后进行在通过调试助手,分别转发给触摸屏和logo,我认为楼主卡在第二次握手了。
我们测试MODBUS TCP协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没看到楼主发的触摸屏组态截图吗?TCP\IP父设备、Modbus TCP子设备设置好多都不对!怎么可能通信成功?!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你不去纠正却在这里扯这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是面向连接的协议,也就是说,在收发数据前,必须和对方建立可靠的连接。一个TCP连接必须要经过三次“对话”才能建立起来,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只简单的描述下这三次对话的简单过程:
(1)第一次握手:建立连接时,客户端发送syn包(syn=j)到服务器,并进入SYN_SENT状态,等待服务器确认;SYN:同步序列编号(Synchronize Sequence Numbers)。
(2)第二次握手:服务器收到syn包,必须确认客户的SYN(ack=j+1),同时自己也发送一个SYN包(syn=k),即SYN+ACK包,此时服务器进入SYN_RECV状态;
(3)第三次握手:客户端收到服务器的SYN+ACK包,向服务器发送确认包ACK(ack=k+1),此包发送完毕,客户端和服务器进入ESTABLISHED状态,完成三次握手。
关于需要握手三次的理解:TCP是一种可靠的传输,所以建立连接的时候也是需要保证可靠的,应答机制是必不可少的。A和B要完成一次完整的信息交互:A向B发送了一次数据,B必须告诉A自己收到数据,并且告诉一些信息给A,这就导致第二次数据的发送,当然A收到B发过来的数据,也必须告诉B自己收到了数据,所以A需要再一次发送数据给B。
根据以上的内容,建议楼主用调试助手,分别读取触摸屏和logo的发送给对方的数据,然后进行在通过调试助手,分别转发给触摸屏和logo,我认为楼主卡在第二次握手了。
我们测试MODBUS TCP协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没看到楼主发的触摸屏组态截图吗?TCP\IP父设备、Modbus TCP子设备设置好多都不对!怎么可能通信成功?!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你不去纠正却在这里扯这些!
通讯成功没有用,还有数据交互才是关键,所以我才建议楼主用串口助手,读取两边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助手,转发一下,看看那边没有应答。
我只是在告诉楼主我们的调试经历。我们就是这样通讯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是面向连接的协议,也就是说,在收发数据前,必须和对方建立可靠的连接。一个TCP连接必须要经过三次“对话”才能建立起来,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只简单的描述下这三次对话的简单过程:
(1)第一次握手:建立连接时,客户端发送syn包(syn=j)到服务器,并进入SYN_SENT状态,等待服务器确认;SYN:同步序列编号(Synchronize Sequence Numbers)。
(2)第二次握手:服务器收到syn包,必须确认客户的SYN(ack=j+1),同时自己也发送一个SYN包(syn=k),即SYN+ACK包,此时服务器进入SYN_RECV状态;
(3)第三次握手:客户端收到服务器的SYN+ACK包,向服务器发送确认包ACK(ack=k+1),此包发送完毕,客户端和服务器进入ESTABLISHED状态,完成三次握手。
关于需要握手三次的理解:TCP是一种可靠的传输,所以建立连接的时候也是需要保证可靠的,应答机制是必不可少的。A和B要完成一次完整的信息交互:A向B发送了一次数据,B必须告诉A自己收到数据,并且告诉一些信息给A,这就导致第二次数据的发送,当然A收到B发过来的数据,也必须告诉B自己收到了数据,所以A需要再一次发送数据给B。
根据以上的内容,建议楼主用调试助手,分别读取触摸屏和logo的发送给对方的数据,然后进行在通过调试助手,分别转发给触摸屏和logo,我认为楼主卡在第二次握手了。
我们测试MODBUS TCP协议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没看到楼主发的触摸屏组态截图吗?TCP\IP父设备、Modbus TCP子设备设置好多都不对!怎么可能通信成功?!这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你不去纠正却在这里扯这些!
通讯成功没有用,还有数据交互才是关键,所以我才建议楼主用串口助手,读取两边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助手,转发一下,看看那边没有应答。
我只是在告诉楼主我们的调试经历。我们就是这样通讯上的。
具体该怎么做?假如楼主把触摸屏测试工程发出来了!你该如何去检查或者测试这个测试工程的正确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一下自己做的截屏及设置,严重怀疑是触摸屏那边发送失败,可能触摸屏那边没有设置好,我记得MCGS 有个通讯字节,告诉那个出现错误,我找不到,,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做个触摸屏和LOGO!MODBUS TCP 目前来说我就有一个触摸屏画面,看看是否能读写LOGO的数据及控制,下面我上传我刚刚做的截屏设置,希望论坛好友说一下,同时希望把LOGO!这个功能玩的更熟练一下, 也可以帮助其他好友碰到此问题,看到我的帖子就明白了,谢谢大家来评论

我看了一下LOGO的诊断上软件数据链接

先确定好触摸屏是做客户端还是服务器?再确定好LOGO是做客户端还是服务器?客户端可以简单认为是串口通信中的主站、服务器可以简单认为是串口通信中的从站!
如果按你目前截图的设置,触摸屏做服务器、LOGO做客户端,那么触摸屏中的子设备莫迪康Modbus TCP就选择错误,这个子设备是在触摸屏做客户端时才选的!如果你的触摸屏做服务器,那么子设备应该选ModbusTCPIP数据转发设备
目前截图中的触摸屏组态设置子设备中的设备地址填写也不对,这个不是填写IP地址,而是单元ID,由客户端指定!

你的意图是触摸屏监控LOGO若干数据,那么一般情况下触摸屏是要做客户端、LOGO做服务器的!那么如果是这样,触摸屏组态中的TCP\IP父设备设置就不对、LOGO中好像也就不对了!

网友E:
讲解的太详细了,可以做教程了!佩服佩服!!

网友F(2019-05-15):
请问楼主可以把驱动分享一下吗?我现在的TCP驱动变量无法添加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驱动好像在论坛有的,,找找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