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老板心血来潮要搞一台高大上的设备,要用西门子300的PLC,我从来没搞过,各位给看看。

设备是已经成熟的食品用螺杆挤压机。有7组加热圈,固态继电器分开控制,热电偶测温。七组冷却用电磁阀,分别与加热圈配合用来控温。变频器4个,台达的,通讯设定读取数据,485通讯。一个压力传感器,有转换器转成0-10V输出。

现在的要求是做成西门子300PLC和西门子的10寸屏。

我花了两天时间从网上搞了一套博途V15,还没研究明白。我的预想是三组通讯口,一组给屏,一组给变频,一组用来编程的时候监控用。

各位给个建议,用什么型号好?当然要尽量便宜。

网友A:
上个300也有点奢侈了吧,就这破设备能用的了300吗?200smart都够用了,想要靠谱一点的话上个1200吧,上300确实有点胀了。
如果便宜的话smart200是可以的,加几个模块,完全够用的,网口可以给屏,给电脑监控,485口去通讯变频器,基本上就可以了,固态继电器需要PWM控制的话,选2台ST60各控三个,第七个你们想想办法、
选1200价格就高点,1214就行,但是得加485通讯模块,可以考虑485信号板,其他都加相应的模块即可。
300就麻烦了,你得配485模块,CPU选带网口的怎么着也得314吧,然后各种模块还得加且不便宜。再加上你才找了个博图V15,就更不好玩了。1200也得博图,要有心理准备啊。
综合考虑下吧。屏也建议上个smart10得了。

楼主:
公司用过smart sr40和sr60,也用过smart 1000 ie v3的屏。

设备安装空间很小,是给实验室用的,老板想搞得神秘一点好多要钱。

以前用过一套欧姆龙CJ2M-14CPU + CJ1W-SCU32通讯模块 + 64入 + 64出  + CJ1W-AD041模拟量输入 + CJ1W-PA202电源,是外面给设计的成套。温控用的7块欧姆龙的E5EC-RR2ASM808温控表,通过无协议通讯控制。屏是MCGS

现有的普通版本就是台达的32ES200R + 温度模块*2 + 模拟量模块,屏是台达的DOP-B10S411。

老板的意思是报警点要多,配方容量要大,屏幕内容要花里胡哨,要有温度曲线,要有历史记录,要有报警记录,要能数据导出到PC端,总之看着就能晕最好,好把白菜卖上天价。

网友B:
感觉还不如加个上位机组态软件花样多,其他可以不变。

网友C:
程序的事先确认好自己是否有能力搞的定;
不确认还是外包吧,找专业的人搞;

网友D:
感觉楼主的要求不用上300啊,200或者200 Smart就OK
用300的话,有点大马拉小车啊!
就是用欧姆龙系列的话,CP1系列也够了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控制一下成本多好啊,这老板心思搞不懂哦

网友F:
正常,上次做的设备一共不到100个点,用的313的,人家还要求加以太网模块呢,就是加上了。什么作用没有。

网友G:
楼主最后的一句话要求便宜,实话实时,这个要求根本不用300,用个FX3U搭载几个模块再配个10寸大屏就得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300的基础上便宜。

我们现有的用台达的方案也就3000块就能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