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由于西门子硬件设备接触的比较少,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这三个模块是做什么用的(百度搜了说是伺服驱动模块?),另外两个模块没有电路图,和第一个模块有什么关系,在此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这是电源模块吗

网友A:
西门子电源模块6SL3100-1DE22-0AA0
西门子电容模块6SL3100-1CE14-0AA0

楼主:
另外两个电容模块怎么没标明电路?该怎么接线啊

网友A:
电容器模块用于提高直流电容,解决瞬时电源故障不会停机。
电容模块通过集成直流链路母排连接直流链路中。 可以多个电容模块同时运行自动工作。

电容模块标配有2个直流链路接口,通过集成直流链路母排连接,2个PE(保护性接地)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