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关于是几个扩展模块是从I/O扩展开始算还是直接就是从第1个温度测量模块开始算的呢,温度应该是一直都有数据的吧,那么请问是用PLC运行M1000这个变量来触发采集还是什么样的,需要用什么通讯来采集数据嘛,另外要用到几个测量模块时第二个之后的扩展模块代号都是0083不需要设定了吧

网友A:
台达的04TC-E2是直接通过插口和CPU连在一起的,不知道那个插口叫什么,就是能和CPU插成一排,也不用线连。
因为是直接插在一起的,所以不需要通讯,程序的第一行没意义。
扩展模块除了输入输出模块,温度模块是从CPU右侧一个开始算,从0开始编号,所有模块(包括I/O模块)加起来好像能带8块还是6块来着。
M1000不是个变量,是台达PLC内置的特殊寄存器,它就是个永远接通的开关。没有这个M1000,你的程序编译的时候可能会报错(没试过)。
测量的温度可以监控D9900-D9903寄存器,这就是第一块温控模块4个通道的温度平均值,默认是采集10次数据求平均。
他的测量值是不带小数点的整数,把这个整数除以10是正确的温度,。
D9910-D9913是第二块,20-23第三块,以此类推。

另外这是个热点偶模块,热电阻没法用。

建议去中达电通官网找找资料,下载导航里啥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行程序不是要先选择模块类型嘛,比如我CPU+I/O扩展+TC+TC,这个测量模块是算0还是1(I/O块算不算进的)

网友A:
台达PLC能自动识别,不需要设定。
你的两台TC模块,靠近CPU的是0号,远的是1号。
还是建议认真读一下使用手册。

I/O模块没有编号,是根据输入输出点编号的。比如CPU是32ES200R,16入16出,再接一块8入8出的模块(我没查有没有这种的,举例子用)。

CPU上的16入,编号是X0-X7,X10-X17,输出是Y0-Y7,Y10-Y17。模块上的就是X20-X27,Y20-Y27。如果有更多,继续往后排。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再帮我看看这个全局符号这样设置对嘛,主要是数据类型这一块,我看好像只有字,布尔,双字,实数等类型,那数据处理转换不是会很麻烦嘛,谢谢

网友A:
哥,你是亲哥。我的ISP用的也不多,一般都是WPL。你这个问法,把程序整个发出来我给你写,收费!

网友A:
你找一本PLC的入门书,不管是介绍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台达还是其他牌子,上面都有关于数据类型的介绍。这个问题都涉及到PLC的基本构成了,基础中的基础。
数据类型介绍的是存储格式(不知道表达的准不准)。

PLC就是一大堆开关组成的,一个开关俩个状态,接通和关断。接通是1,关断是0。这就是一个布尔(bit)。
8个布尔是一个字节(byte),2个字节是一个字(Word),2个字是一个双字(Double Word)。实数可以简单的认为是带小数点的双字(32bit)。

这是PLC的分类,32位计算机和64位的计算机和这个分类不一样。

再次建议买本书吧。

你编的变量名称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测温或者测湿度之类的数据,一般情况下用字类型就行了,有小数点可以在与触摸屏通讯的时候,在触摸屏上设置有几位小数,设备会自动转换。即数据虽然有小数,但还是以整数类型存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