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ISPSoft软件编的PLC程序,下载到PLC,是和WPLSoft一样吗?以前是用USB转232转换器和数据线到PLC的COM1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PSoft软件编的PLC程序,下载到PLC,是和WPLSoft一样吗?以前是用USB转232转换器和数据线到PLC的COM1口。

对于通讯线的联结是一样的,不同的是ISPSoft在下载前需要在COMMGR软件内建立对应的设备的通讯设置以及通讯连接,之后才会与早先的WPLSoft的下载操作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