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如果CPU不发出指令怎么查呀

网友A:
先确认是否mcu没有发出信号,再寻找那个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B:
采用倒追法 反向分析法,从接触器控制线圈 控制电路查起,顺电路向前检查,一直向前,最后到CPU控制引脚,看控制信号是在什么地方。也可以顺向查起,首先测量CPU【上电过程中】是否有控制信号输出,如有,向后顺电路检查,沿路检查,看信号通到哪一级,可人为加一个信号【比如短接一下】,检查后级电路是否有输出信号【信号注入法】。如CPU没有输出信号,那CPU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C:
你说的CPU是变频器的吗?

网友D:
电压检测呢?

网友E:
是旁路变频器吗

网友F:
从接触器线圈电压开始,一级一级往量

网友G:
接触器是好的吗,变频器报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