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7T Open IE

楼主(2019-03-06):
各位好:

   最近用西门子的317T-3PN/DP做OPEN IE连接的时候报错FB65报错809B:连接说明中的local_device_id与CPU不匹配
   没搞明白啥意:向导配置如下。求各路大神解答。

网友A:
PLC 的地址一般都是2,你软件设置的是4,报错也是指本地驱动ID不对,你可以确认下硬件地址和软件设置地址是否匹配,还有注意软件和硬件是否在同一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不是地址,是连接号。用在编程的时候的号码,如果建立了多个连接这个是用来区分不同连接的,在通讯的时候会用到。我用的是317T-3PN/DP,用向导生成的DB块的第6个数据是local_device_id。例如生成的是DB100,那么DB100.DBB6注释就是local_device_id,按照我上面的配置这个初始值是2,赋值成3就可以了。或者将connection name:改成319也会变成3,但是时间比较急,没测试第二种方法,现在是按照第一种方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