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我是用在机器人上的,机器人几个电机加起来1500w的样子,48V供电(220v通过直流电源转换后),请问这个48V的电源线应该多粗?    我看我们买的该机器人的线也就1.5平方的样子,是这样吗

网友A:
看距离,距离短没有问题,距离长了,建议选6平方的线

网友B:
35A的电流,用6平方的线安全些;

网友C:
220V的话1.5平方还差不多,48V要6平方

网友D:
48V没法带动1.5千瓦的设备吧,应该还有其他的供电电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不能,输出电流后够就可以

网友F:
6平方线,线最好区分颜色,如果是插头要有防插反的定位。否则一旦接反会很精彩的。

网友G:
可以看几个电机是不是同时工作,或者几台同时工作的几率有多大,(连续)工作时间是多少;参照现有同类设备也是一种方法,注意工况的不同和使用效果。
我未接触过机器人,只是一般地说说。

网友H:
220的电源,应该用2.5平方,价钱没差多少

网友I:
电源线小些没问题啊,48V1500W要6个平方

网友J:
如果厂商只配1.5的线那么这几个电机肯定不是同时运行
要是几台电机(1500W)同时运行肯定需要6平方的线

网友B:
如果输出是几个电机分别接到这个1500W电源上,那每个电机1.5平的线可能还是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接到6个电机上的,驱动器和电机的连线已经确定好了,主要是从220V转48V直流电源出来到线到第一个驱动器的线需要多粗的?    机器人上的连线是电源出来到第一个驱动器,并出来一路到第二个,再从第二个并出来一路到第三个,依次这样下来的

网友B:
6个,那么每台的电流不会超过5~6A;

网友K:
按楼主的意思是电源出来不是依次连接到每个控制器 而是后面都是串联的 那电流就是所有电机功率的综合 通过电源线。建议用6的线。如果是电源出来分别有线到各个控制器就用1.5的

网友L(2019-04-16):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机器人上的,机器人几个电机加起来1500w的样子,48V供电(220v通过直流电源转换后),请问这个48V的电源线应该多粗?    我看我们买的该机器人的线也就1.5平方的样子,是这样吗
继续猜,,,,,根据主语关系,可能是在问,向直流电源供220v电的线,1.5-2.5平方已经足够。六个驱动器采用串联供电方式,不可能,48伏电源分别向六个驱动器供电还差不多,1.5-2.5平方也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