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原单位的一台进口设备坏了,资料不全,可能是步进电机,也可能是伺服电机,没法确认,功率也没法确认。

该电机丝杆传动,将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对速度无特殊要求(约6cm/s,差不多就行),用于控制直线移动,据操作人介绍,对距离也无特别的要求,最大误差允许±1mm。从电机的照片上来看,应该是3相供电,有旋转编码器,另2根线没搞清楚(标有正/负的接线柱),可能是制动?

该电机的直径为110mm,电机总长为220mm(不含输出轴),按国产步进的外形尺寸,应该是3相110型步进电机,该国产电机最大可输出25N.M,如果按国产伺服外形尺寸,最大可输出7.7N.M, 2KW,2500转。

现请问各位,该电机是步进(部分厂家步进也配有编码器)?还是伺服?我应该选哪一种?功率应该选多大?

楼主:
对照某宝上资料,型号基本能对上,仅仅是规格不同,该电机应该是步进?

楼主:
真是万能的网络,还真的从网上找到一些参数,这下可放心的选用国产类似的步进电机了。

网友A:
有具体型号就好办,标有正/负的应该是刹车

网友B:
这个编码器在尾巴上,注意选型要安装的上

网友C:
有编码器,应该是个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