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焊工,反映,出气正常,就是不送丝。在焊机处测量送丝机1&6通,判断电缆到送丝电机是正常的。
怀疑焊机电路板的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拆开机壳检查触点果然,继电器触点有不良拿砂纸打磨触点恢复正常。

网友A:
更换掉,打磨临时用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