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本人新手,刚开始学触摸屏,现手头有MT6070IH触摸屏和国产仿三菱PLC工控板,想要学习触摸屏如何控制PLC的,现在遇到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达人老师们,我的触摸屏和工控板用9针串口直连线通信不上?触摸屏上com灯闪红灯,仿三菱PLC工控板上com灯也是闪两次间隔再闪三次交替进行,触摸屏通信口用的是com1,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用EB8000编写的程序指示灯怎么没有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啊?
屏参设置图片已上传,工控板通讯口定义2tx  3rx 用的串口直连线是应该是没错的,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线不对吧;仿三菱的通讯口的PIN定义先搞清楚;

网友B:
1、MT6070iH的COM1口RS232管脚定义如下:
从而得出其管脚定义:
2脚:RS232之接收
3脚:RS232之发送
5脚:RS232之信号地
2、这种仿三菱工控板的DB9母头多半也是RS232通信口,一般用USB转RS232电缆和电脑编程软件链接,从而可以得出
工控板的管脚定义:
2脚:RS232之发送
3脚:RS232之接收
5脚:RS232之信号地
那么再用电缆连接PLC和触摸屏时,需要的是串口延长线,不是交叉线,你先确认一下你的这个一公一母的串口线是交叉线还是延长线?!
3、要确认一下这个工控板DB9通信口输出的是三菱编程口协议还是专用协议(同时专用协议设置也不尽相同),还要看看你触摸屏上选择的是编程口协议还是专用协议!
最好能把你的触摸屏测试工程、PLC程序、PLC相关文档都列出来比较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通讯口针脚定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通讯口针脚定义是什么
你买的这个仿三菱PLC应该有相关文档!里面会有说明的!包括它的通信口管脚定义、这个通信口输出的通信协议等等!

网友C:
如果你是在淘宝买的,可以咨询一下卖家的,一般他们会提供技术支持的

网友D:
通讯不上也就几个主要的问题
1 线缆不对
2 设置不对
3 通讯口坏了
仿的按照123顺序检测吧!二楼版主有接线定义可参考!

网友A:
先把PIN口定义搞清,按针脚定义重新焊接一根电缆试了再说;

网友E:
卖给你的人正常是知道引脚定义的。线正确了 通讯参数正确才能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了卖屏的说触摸屏接口这边接569脚?PLC板子这边是2 tx  3r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了卖屏的说触摸屏接口这边接569脚?PLC板子这边是2 tx  3rx

网友A:
屏是常用的,PIN定义口网上提供详细的说明;
关键是你那山寨PLC的PIN通讯口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了卖屏的说触摸屏接口这边接569脚?PLC板子这边是2 tx  3rx
1、MT6070iH的COM1口RS232管脚定义如下:
从而得出其管脚定义:
2脚:RS232之接收
3脚:RS232之发送
5脚:RS232之信号地
2、这种仿三菱工控板的DB9母头多半也是RS232通信口,一般用USB转RS232电缆和电脑编程软件链接,从而可以得出
工控板的管脚定义:
2脚:RS232之发送
3脚:RS232之接收
5脚:RS232之信号地
那么再用电缆连接PLC和触摸屏时,需要的是串口延长线,不是交叉线,你先确认一下你的这个一公一母的串口线是交叉线还是延长线?!
3、要确认一下这个工控板DB9通信口输出的是三菱编程口协议还是专用协议(同时专用协议设置也不尽相同),还要看看你触摸屏上选择的是编程口协议还是专用协议!
最好能把你的触摸屏测试工程、PLC程序、PLC相关文档都列出来比较好判断!

还是这几个步骤,按这些步骤来肯定可以通信上!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工控板子问题,换了块板子,通过232串口直连线就联机成功

网友A:
哈哈;看来你用的板子质量不靠谱;

网友F(2021-01-22):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我换了板子也不行。可好加下微信,或把你买板子的链接发我

网友F:
我微信号MarioWang88888888

网友G:
便宜的东西也要忍受它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