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6):
之前看过好多变频器,伺服器,比如三菱,逆变电路中,IGBT的驱动上下管都是cpu通过光耦驱动,但最近看了一个丹弗斯的板子,发现只有3个光耦元件,想请问下各位高手,这种变频器的下管怎样驱动的,电路有点看不懂,似乎还用了类似变压器的元件

网友A:
用磁隔离,变压器也可以传输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