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给位老师好,请教一个问题,这个小程序有点小疑惑加上点动为什么q0.0的自保点,不能自保呢?点动的线圈换成别的地址可以。想知道一下原因和扫描周期有关吗?

网友A:
双线圈输出,已最后一个为准,

网友B:
双线圈原因,最终执行的是下面那一行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双线圈输出,你用中继过渡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新手编程时尽量避免使用双线圈输出;

网友E:
又是一个双线圈啊

网友F: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G:
点动不需要自保,另外自己加一个点动回路进去,增设一个切换开关,互锁控制PLC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双线圈输出,你用中继过渡下就可以了
同意这个建议

网友I:
双线圈输出,加个辅助的过下就行了。仔细点楼主也是能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