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设备有10个伺服电机,带得了吗?可能还要扩展点数。

网友A:
FX3U主机左右都可以扩展,右边扩展的是模块,I/O主机最大控制256点。
看你的控制要求,点数不够可以加扩展点

网友B:
主机3轴,加7个FX3U-1PG。
这个控制用FX5U更好。

网友C:
点数没问题,但主机供电的电源容量有限,后面模块多了电源不够用,所以带模块多了你需要中间加一个32ER或48ER的扩展单元,这个扩展单元后面的模块供电由扩展单元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3轴,加7个FX3U-1PG。
这个控制用FX5U更好。
可不可以加7个10GM,10GM有单独电源,中间就不用加扩展点模块了。

网友C:
5V电源还是从前面主机或扩展单元上获取的;
你可主机点数定个少点的,后面加个32或48点扩展单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3轴,加7个FX3U-1PG。
这个控制用FX5U更好。
可不可以加7个10GM,10GM有单独电源,中间就不用加扩展点模块了。
FX2N-10GM,还需要单独的软件,没有FX3U-1PG使用方便。

楼主(2020-08-10):
这个最终用的Q系列plc,用的QD77MS16带10个轴,用光纤通讯。用的绝对位置定位方式,用B系列放大器加电池来保存位置。
减少了不少外部接线。做的很成功,产线在用,唯一遗憾的是:不是我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最终用的Q系列plc,用的QD77MS16带10个轴,用光纤通讯。用的绝对位置定位方式,用B系列放大器加电池来保存位置。
减少了不少外部接线。做的很成功,产线在用,唯一遗憾的是:不是我做的。
多轴用这种控制,接线少,编程方便,维护简单,功能强。

网友C:
哈哈;10轴的本来就要上Q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