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280KW带160KW电机,上电启动频率到几HZ、直流母线电压从530迅速上升至700V报警过压停机,一直想不通上升的电压从何而来?

网友A:
主板问题,亲,初始化看看行不行,不行换一张吧!

网友A:
脱开电机运行是不是电压又是平衡的,母线电压也正常.完全搞不懂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板测试过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的

网友A:
电机可以动一下,动的时候声音是不是明显不对?主板怎么测试的?你不会还没排除运行时母线实际电压和显示电压一致不一致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致,那么电压升高个来源只能是电机发电了,原因就可以脑补一下了!不一致那么问题也就明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表量也切切实实上至70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也没发电的机会呀?

网友A:
亲,会的!排除负载引起的发电状态就是程序引发的!如果现在是矢量模式,可以尝试改V/F方式!借一张主板试试就知道了啊!驱动板你排除了吧? 电机声音是不是很对劲?怎么形容了,类似低沉的嗡嗡声!无力硬不起来的感觉!

网友A:
我说大兄弟,好没好吱一声啊!

网友B:
启动过程直流母线升高过电压。我们这一般都是减速时过电压。楼主,分享一下怎么修好的。负载没有问题吗?

网友C:
如果主板确定检查过没问题是不是该检查输出线路和负载了

网友D:
电机有问题不

网友E:
电机接地了

网友F:
电机已经是转动状态就不奇怪(发电状态)

网友A:
问一下就跑是不对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阁下确定不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我亲自遇到2例了,电机绕组对地短路,一启动就会发电,母线电压一直升,论坛也有类似相应的贴子

网友A:
回复 网友E:
这种情况部分变频器是会这样,不过来这发问的不至于电机都不检测一下

网友H:
不错的案例,希望解决问题来论坛分享下

网友I:
电机漏电

网友J:
电流检测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J:
这个是乱说了啊

网友K:
是不是自学习后的变频器带小电机时参数不符导致的问题?
纯属猜测。

网友L:
昨天碰到丹弗斯变频器 跟你一样现象 现在已经维修好  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A:
我维修的ab 400系列的也有这个问题,还没修好呢

网友M:
回复 网友J:
电流检测有问题问什么电压会高

网友M:
回复 网友L:
是驱动有问题导致的吗?还是没想明白

网友A:
多半搞好了!挖坑要填啊!主控几率大